楼主:
请教老师:DECO D0  M20 K4  与 MOV D0 K4M20  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吧?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一个是译码,一个是快传送

网友B:
不可以吧,还有就是DECO M0  M20 K4里面这个M0是个位软元件,有什么解码的数据?

网友C:
4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吧,还有就是DECO M0  M20 K4里面这个M0是个位软元件,有什么解码的数据?

是译码,看看手册吧
5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A:

是译码,看看手册吧

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6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楼主ljb6688于2025-08-26 13:55发表的 指令讨论 :
请教老师:DECO D0  M20 K4  与 MOV D0 K4M20  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吧?有什么区别么?

不可以,DECO D0  M20 K4,M20~M35只有一个位会ON;MOV D0 K4M20,M20~M35不确定会ON几个位。
7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DECO D0  M20 K4,M20~M35只有一个位会ON;MOV D0 K4M20,M20~M35不确定会ON几个位。

谢谢老师,我正在做物料存储方面的项目,涉及到配方方面
电气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数据远传采集。工控元件代理,机器人附件
8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正在做物料存储方面的项目,涉及到配方方面

DECO我一般用来写流程
9楼  发表于: 前天
1楼正解

网友D:
6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