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5U或L04HCPU走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控制伺服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前天
三菱的FX5U或L04HCPU想走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控制三菱的伺服,问题1:我可不可以用路由器?就是5U的网口接到路由器上,路由器其中一个网口再接到伺服的网口上?第二个。网线50米左右行不行?因为没用过,所以请大佬们知道的说一说,谢谢了
发表于: 前天
CC-Link IE Basic每个伺服都是有局域网IP地址的,所以你接到交换机没问题

网友A:
没问题
50的网线建议用6类以上的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