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7):
在给国外的设备翻译一些触摸屏界面,对气缸动作的两个位置命名有点糊涂了,很多都是以工程师自己喜好来定义
之前看过国内的设备命名为动点和原点
有些设备直接命名为伸出和收回
看过国外的设置命名为+和-
有没有统一的规范?

网友A:
中国人本就随心所欲,这个就如同人名!

网友B:
我从来没有用过动点和原点命名;Z方向的就是气缸上位和气缸下位,夹爪的就是气缸夹取位和气缸打开位,其他的就是气缸前进位气缸退避位这样子。

网友C:
随心所欲啦 原点动点 伸出缩回夹紧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没有用过动点和原点命名;Z方向的就是气缸上位和气缸下位,夹爪的就是气缸夹取位和气缸打开位,其他的就是气缸前进位气缸退避位这样子。

这个规范

网友D:
你的程序你做主

网友E:
气缸装在不同的位置,担负不同的功能,怎么能把两个位置统一命名?

按各气缸的功能作用作不同的命名较合理,也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home/work

这个也不错

网友G:
我自己定义的:前限、后限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H:
伸出缩回,夹紧松开

网友I:
专业的事还的是转专业人来干

网友J:
不就是个上下、前后、左右、进退、开合、出回,还真没用过+ -,也是不错的选择。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命名的。

网友K:
一般用始位和到位,这两个位是根据气缸停机通气,初始状态下定的。
停机时伸出,那就伸出到位为始位,收缩到位为到位。

网友L:
没有规范,操作人员能看懂就行

网友M:
螺丝都有公制和英制和细牙,火车铁轨的尺寸都有几种,别追求这些没必要的....

网友N:
上下前后总是会因为安装的方向造成歧义,我直接就是进和退,无论你怎么安装都是这两个名称

网友O:
工作/复位,work/reset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网友P:
看功能命名,夹爪气缸加紧张开,推料一般伸出缩回,上下结构上升下降

网友Q:
我现在命名都是伸出缩回,动点原点感觉还是要混淆,有的气缸初始状态就是伸出状态的你该说它是动点还是原点

网友R:
习惯了用气缸所对应的功能加上进限和退限,这样多个气缸不会混淆

网友S:
一般是用工位、原位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T:
原位 到位

网友U:
方向盘在自己手里

网友V:
这也是问题?
简明扼要表明它是干什么的就是了,还有三篇文章吗?
某某某夹紧;某某某松开。这不是简明扼要吗?
某某前进;某某后退。不需要搞的那么高大上。准确表述是干什么的即可。
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真正体现你水平的并不是怎样标注的让人看不明白。而是你程序的 正确性、可靠性、可读性、可塑性。
永远年轻

网友W(2025-09-29):
***气缸0位,***气缸1位,才能体现出程序员的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我现在命名都是伸出缩回,动点原点感觉还是要混淆,有的气缸初始状态就是伸出状态的你该说它是动点还是原点
谁说动点就一定是伸出了

网友X:
感觉动点,原点好像都是强行翻译过来的
一般都是发挥中文强大缩写功能,某某气缸,伸出、缩回,上端,下端,加紧,放松,左侧,右侧,压入到位,上升避让,工作位,避让位,测试位,返回位
bnnyygy

网友Y(2025-10-29):
WP/HP工作位置/原点位置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