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3U上传乱码

楼主:
我有一台设备在国内调的时候正常,目前在泰国,用的是汇川H3U,今天远程上传程序出现几个问题:
1.下面的进度框提示有乱码,正常是中文或者英文翻滚
2.读上来的程序在线不了,总是提示和PLC内的程序不一致
3.读上来的程序再下载居然编译不通过,提示信息也是乱码,然后居然多了几行我确定没有的梯形图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A:
被人弄过了,他弄坏了,才会找你,反正还在服务期。

网友A:
这样的事多着呢,国内,国外一个样。

网友B:
这下体现了加密的重要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被人弄过了,他弄坏了,才会找你,反正还在服务期。
别的版本的字体软件搞过

网友D:
用绝对地址,不要用标签。否则同样故障陆续有来

网友E:
有源程序直接dowm一遍就好了
真诚感谢!

楼主:
今天换台电脑上传了一下,程序有一部分居然丢失了,也不知道怎么造成的,还好有备份程序,重新下载了一下可以了。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