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触摸屏TPC1071Gi的问题

楼主(2025-08-28):
现在设备上触屏工程无法上传。现在需要触屏在不操作一段时间的情况下自动息屏,再次进入需要密码。我没用过这个品牌的触摸屏,想问下没工程内容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息屏可以设置背光延时
开机一直按住 进入系统设置页 设置一下就行
再次进入需要密码得写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息屏可以设置背光延时
开机一直按住 进入系统设置页 设置一下就行
再次进入需要密码得写脚本
谢谢。我看了一下,TPC系统设置里面的那个密码是干嘛的

网友B:
那个密码是进入设置界面、下载或上传程序用的密码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WX:haichao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