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讨论了下这两种写法的内部执行是否有不同的结果

楼主(2025-08-28):
时序上有没有不一样的可能

网友A:
结果一样,不一样的应该是M100置位时间不一样,1比2快。但肉眼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一样,不一样的应该是M100置位时间不一样,1比2快。但肉眼出不来
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说明

网友B:
你把梯形图转换成助记符对比一下

网友C:
从这个程序看,M10.0都会被置位,因为就是个简单的move指令,不会存在指令报错导致ENO不输出的情况。
如果前面用了DIV_I除法指令,你/0了导致指令报错,这时候他的ENO不会输出,那么就会导致M10.0不会被置为1。

网友C:
至于时序,我没看出任何差距。1500测试的trace也没感觉到明显差异。中间还加了1001次循环。
多嘴一句,你们可以先了解PLC怎么执行的,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D:
这两种写法,都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输出结果,无论扫描先后,对于不是重复扫描的对象(重复扫描的对象以最后扫描的状态为准),两种结果都一样,不会有区别。
扫描周期的原理,首先读取IO映射区,然后扫描一遍程序,再更新IO映射区。
那你应该能理解,无论用哪种方法写,一个周期扫描的结果一样就不存在谁先谁后,因为结果是扫描完统一更新到IO映射区。

楼主:
4楼回复比较正确,这时只是简单演示,第一个是为了保证有些指令执行正确,第2就不管正不正确都置位了

网友E:
PLC是一行一行扫描执行的,内存中寄存器值实时刷新,但在程序扫描一个周期完成才会驱动物理输出点.
下载积分:+1(rosephy) 我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F:
转换成STL你就知道了
微信:wsxw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