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9):
爱普生机器人能和三菱5u走mobus  tcp吗

网友A:
用Modbus地址简单,FX5U在CPU通信那边设置好交互地址,爱普生这边设定好通讯方式,机械手系统IO在单独设置一下就行。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楼主刘建国于2025-08-29 08:36发表的 爱普生机器人和5u :
爱普生机器人能和三菱5u走mobus  tcp吗

还有io接线控制,看到爱普生还可以和三菱简易通讯,
之前用tcp和发那科通讯过,是不是一样的道理,简易通讯,

想飞的鱼

网友C:
可以,简易通讯都可以使用。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