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30):
CC-LinklE Field和CC-LinklE Field basic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后续:需要增加FX5-CCL-MS模块,大概800多大洋

网友A:
   不是一个东西   IEF要加一个专门的模块

网友B:
感觉不是,会不会类似PN的RT和IRT

网友C:
不是,要单独加模块

网友D:
而且5U加了这个模块也带不了,做不了主站

网友E:
不是哦,basic是基础款,可以带远程IO,可以控制JE-C的伺服。CCLink IE Filed用于设备间的大量数据交互,可以简单理解为cclink,但是比cclink强大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哦,basic是基础款,可以带远程IO,可以控制JE-C的伺服。CCLink IE Filed用于设备间的大量数据交互,可以简单理解为cclink,但是比cclink强大得多。

设备之间数据交互,也只限三菱自己,不会带别人玩的。

网友G:
cclinkie, cclinkie field, cclinkie field basic,cclinkie tsn,三菱搞了四个

网友H:
特性      CC-Link IE Field          CC-Link IE Control                            CC-Link IE Basic
网络层级    现场层(设备层)           控制层                                            简化设备层
速率            1 Gbps                           1 Gbps                                            100 Mbps
实时性    超高                                    高                                                    中等
节点容量    最多120节点                    取决于配置                                    约32节点
成本            较高                                    中                                                    低
适用场景    复杂生产线、高速控制    控制器间通信、运动控制    小型系统、经济型设备

网友I:
   CC-Link IE Basic,不好用,没有运动库功能,需要自己写控制字状态字等,使用非官方库时标签使用量多,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