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现场 遇到一个 情况,大部分台达PLC把程序 上传出来再 下载进去之前的数据都还 存在,个别的PLC出现程序上传在下载后之前的数据都没有了,这是设置问题 吗,或者 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个看你触摸屏有没有同时下载数据进去。如果两个同时都下载了,而且都断电重启了,多半参数不会保存。一般,只要不出厂设置基本不会把里面参数覆盖。也不排除数据丢失。还有看你台达那个系列的,看你数据是不是放在保持寄存器里的了。

网友B:
引用楼主铁锹庄稼汉于2025-08-31 09:26发表的 台达PLC程序 上传出来再 下载进去之前的数据丢失 :
现场 遇到一个 情况,大部分台达PLC把程序 上传出来再 下载进去之前的数据都还 存在,个别的PLC出现程序上传在下载后之前的数据都没有了,这是设置问题 吗,或者 该怎么设置?

暫存器數值要另外讀取存檔

网友C:
运行数据下载程序后一般都会丢失;参数设定值要是程序做的到位,一般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