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8打不开这个V17文件

楼主(2025-08-31):
求用V18打开这个V17文件

网友A:
博途 兼容最差的了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博图写的,是西家的另一款软件,博图的可打开文件是.ap17结尾的,而你这个是.al17,,博图哪个版本就是对应的数字,再如.ap18

网友C:
博途各版本不兼容的,只能搞虚拟机,常用的版本全装上

网友D:
?????你们在说什么,这不是博图的全局库吗,百度下全局库怎么打开就行

网友D:
是在打不开自己抄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