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下载失败

楼主:
昆仑通态下载失败,提示工程数据完整性校验不通过,不能升级 。起初怀疑 是做 的程序有问题,或者优盘 有问题 ,后来 都测试了还是不行,我 就用之前 的做的一个程序测试一下,优盘制作后发现也不能下载进去了,同样的提示,之前做的程序是可以正常优盘制作并下载进去的,现在也不能了,找不到问题了,哪位大神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升级一下屏的固件试试?
按照屏幕的型号 设置的不行 ,结果 我选择其他,设置可以 下载 进去

网友B:
软件重装试试。

网友C:
首先是型号,其二是系统,其三就是屏有问题了
按照屏幕的型号 设置的不行 ,结果 我选择其他,设置可以 下载 进去

网友D:
基本可以确认是工程设置里面的型号和屏幕不匹配
按照屏幕的型号 设置的不行 ,结果 我选择其他,设置可以 下载 进去

网友E:
要换硬件对应的软件版本,问触屏供应商要
按照屏幕的型号 设置的不行 ,结果 我选择其他,设置可以 下载 进去

网友F:
试试选择其他 (对应分辨率) 比如其他 800X480
你说对 了我选择其他 ,设置下载成功了
发表于: 前天
那就是有人把主板换了,使用了一个外壳
发表于: 前天
可能软件版本问题
发表于: 昨天
进入屏的设置,把屏恢复出厂再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