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星三角电路

楼主(2025-09-01):
今天客户定做3套星三角启动柜,电机功率AC380V 90KW,让做成闭式星三角电路,坛里面的大神有没做过这样的电路?串联的三个电阻阻值与功率怎么算?求助做过的大神分享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什么闭式星三角?

网友B:
简而言之就是在星形启动转角形运行切换过程中不断电,

网友C:
原理还是比较清晰简单的,不过电阻计算似乎就比较麻烦了~
闭式星三角启动方式在船用大电机上的应用研究_参考网 .pdf
下载积分:+5(1992sd) 感谢分享!

网友D:
抖音上有个做制冷这块的讲这个讲的比较多 但也没有讲到电阻选型。

网友E:
两种接线方式,接触器的功率选型不一样。

网友F:
在下孤陋寡闻了 第一次听说闭式星三角转换。成本高的换加软起柜吧

网友B:
软启成本高,闭式三角启动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