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集思广益一下,解决办法

楼主(2025-09-01):
现在要做一个送料设备 伺服电机拖动链条向前送料 每一格有一个产品 每走一格停500毫秒 怎么做才能解决伺服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产生的误差累积

网友A:
链条改齿轮不行吗?伺服本身不会有什么误差累计,只要机械结构没有间隙就好了

网友B:
将这个轴组态为 “模态轴”,也有叫做“旋转轴”的,假设电机旋转 90° 链条移位一格,旋转周期就设定为 90°。

网友C:
我也不知道,同求吧,顶下

网友D:
要看你这个误差稳定不稳定,比如每12格误差1mm,非常稳定,那你进行周期性修正补偿就可以了。
如果不稳定,那说明你的机械结构精度不高,理论上应该修正机械结构,哪里的毛病处理哪里,这是一个正常的思路。但做非标设备时,往往机械解决不了问题,就把问题推给电气。你可以加一个传感器,因为传动部分一定是循环的,循环一周,传感器动作一次,利用这个传感器作为循环的原点,每一周,去寻一下这个原点,做周期性补偿修正。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E:
博图轴工艺对象 , 位置轴 ,勾选启用模数 ,模数长度就是每一格,这里有个初次对齐,这样行不行 ,这不是西门子专区; 其它 方法 位置控制走定长, 完成后清除当前位置,比如home置零。

网友F:
先快速走,差不多到的时候减速,光电感应产品中断停止轴算了,固定距离走安装的都没这么准的

网友G:
用编码器 或外加 接近开关信号点

网友H:
这个简单,增加一个校正装置,拖链往前走的是等距,每次往前送料一次就校正一次

网友I:
使用的伺服的话就用绝对值,分分钟给你解决

网友J:
一个方向运行,除非指令位置有小数点,比如目标位置 10/3,给定 3(只能给定整数),这样运行N次后,偏差为 (10/3-3)*N,可以调整电子齿轮比,让目标位置为整数值

网友K:
伺服本身不会不准 不准的是机构 想办法解决一下机构的问题 解决补料就用其他的传感器补偿

网友L:
主要是机构部分会有误差,链条朝一个方向会好一些(正反转精度会更差),一定要让机构部分做涨紧轮。电气部分参考楼上兄弟们的意见

网友M:
我现在的做法是家编码器来对比,多减少加……
当然如果你每个格子都有挡板,那就使用格子来搞就行
CCD纠偏贴双面胶(多条可以选择)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EhbzQEBi/

网友N:
链条精度够了应该没啥问题,精度不够在每个工位加接近开关。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目前是在皮带格上加了磁铁片,皮带侧边加装了接近开关,用作回原点使用,皮带其中一个格子做的误差了3-4mm,现在处理方式每转一圈,到了误差大的格子那,回一次原点,磁铁片就安装在这个格子这,所以CT也不会耽误多少。目前跑料测试精度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看来,输送线考验人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看来,输送线考验人啊

真正考验人的是机械和电气的配合,而非互相推诿让对方去解决问题。找一个信得过的合作伙伴真的难。

网友P:
参考一下口罩机和背心袋机,一样的

网友Q:
这个误差主要是机械的问题,电气只能通过传感器来补正了,输送带转一圈精度影响不大,可以加个光纤,在一圈的固定位置感应一次,前面的每次动作都走定长,到了最后一格靠光纤来停止,这样就能控制每一圈最终都停在光纤附近

网友R:
引用楼主wchny123于2025-09-01 13:42发表的 大家集思广益一下,解决办法 :
现在要做一个送料设备   伺服电机拖动链条向前送料   每一格有一个产品   每走一格停500毫秒  怎么做才能解决伺服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产生的误差累积

回原点完成后,找一个基准点,然后每次相对移动一个格位置就行了。
plc

网友S:
增加一个传感器,走一圈被动回零一次,然后每次定位走绝对位置,

网友T:
我有个想法,就是加个光电,每一格肯定是有参照物的,走一格把这个位置定为原点。

网友U:
引用楼主wchny123于2025-09-01 13:42发表的 大家集思广益一下,解决办法 :
现在要做一个送料设备   伺服电机拖动链条向前送料   每一格有一个产品   每走一格停500毫秒  怎么做才能解决伺服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产生的误差累积

我们有极为相似的设备,每一格都有隔板,用的就是伺服电机+隔板位置感应光电开关的方式。原理就是伺服按编码计数走位,感应开关作定位和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