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单片机可以编写PLC程序吗,如果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软件呢

网友A:
PLC程序无非就是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PLC可以看做是单片机的二次开发版,如果你做的东西有量,自己去配I/O是可以的,如果非标设备,还是PLC方便

网友B:
看你的需求了,是简单的还是点数多些的

楼主:
简单的逻辑控制,再加上3路模拟量输入

网友C:
PLC有手就行,都不用带脑子~

网友D:
最早的东芝EX40H好像就是51单片机
但经过高层次的(如编译系统、计数器、计时器等)改造后就变成了PLC,也就是从更高的层次提出要求,再转化为单片机能实现的功能

网友E:
淘宝买啊      ,西门子三菱的底层,直接可以用西门子三菱的软件下载,当然你的硬件要做好

网友F:
PLC本身就是单片机做的,只是PLC厂家经过专业的硬件设计,提高了可靠性而已。并且PLC厂家开发了专用的编程软件,使编程变得更简单了。
举个例子:有一个控制项目需要控制10台电动机启停和若干个温度、压力控制。如果用单片机来做的话就很麻烦,涉及到线路板设计和程序编写。而采用PLC做这个项目的话就很简单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简单的逻辑控制,再加上3路模拟量输入

如你所说在30年前就有用40系列数字电路搭建过

网友H:
单片机的编程和PLC的编程不是一个范畴,不要理解成一样的东西。编程方式和软件自然也是不一样。

单片机的编程相当于不用工具建房子,这个房子往往很简陋。

PLC的编程相当于用各种工具建房子,会简单轻松很多,这个房子也能抵御风雨。

一般来说,学单片机是做电路板的,比如空调、洗衣机这种电路板,研发出来后大批量制造成本低廉,就算坏了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更换一块便是。

PLC是做设备或者大型系统的控制核心,专用于工业场所,对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有较高要求,能长期连续运行,如果损坏会造成很大的财产损失,所以好的PLC可以连续数年甚至几十年不出问题。
  • 下载积分:+1(礼哈哈) 好贴好贴!
    10楼  发表于: 昨天
    你可能还没搞懂PLC和单片机具体都是什么东西,边干边学吧。
    PLC的核心就是一片单片机,围绕着单片机加上一些外设,构成了PLC系统,它本身含有编译软件,相当于内置了一个简单的专用操作系统,你写的程序,下载到这个系统里,相当于安装了一个专用的软件来控制设备。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你用单片机也可以达成PLC同样的功能,但需要你自己架设外设,包括IO接口,模拟量接口等等。所以单片机构成的硬件系统要麻烦的多,反之PLC的硬件系统厂家已经帮你做好了,测试好了,这就是PLC的重要优势之一。同时也可以看出来,PLC的厂商挣的就是系统集成的钱,所以PLC价格要高得多,系统集成的内容越多越贵。
    做单片机的厂家有很多,早起流行51,现在流行AVR,PIC等,都有专用的编程软件,多用汇编语言和C语言编程。
    做PLC的厂商更多,多用梯形图,ST语言,每一个品牌的PLC都有自己的专用编程软件。各大厂商都不兼容。
    在工业控制里或者电子设计行业,PLC和单片机几乎是两个行当,所以单片机程序和PLC的编程软件,完全没有关系,单片机也当然不能编写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