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信号问题

楼主(2025-09-02):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的触摸屏GS2107-WTBD-N连的是FX5S-30MT/ES。1、触摸屏的SD卡故障或弹出,能给PLC反馈信号吗?2、PLC与触摸屏通讯中断,能给PLC反馈信号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1、不清楚。
2、PLC判断触摸屏离线:触摸屏用脚本写入一个PLC的寄存器,写入一个一直变化的数字,当PLC判定这个寄存器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变化,PLC就知道触摸屏断线。
触摸屏判断PLC离线:PLC写入一个一直变化的数字寄存于一个PLC寄存器,用触摸屏脚本写一个判定这个寄存器超过一定时间没变化,输出一个触摸屏寄存器做报警。一般触摸屏与PLC离线会自动弹窗,所以一般不需要自行补充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