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本来机器人的型号一定确定,但是后来发现节拍不对。我们手里没有机器人,只知道负载是多少。请问要怎么估算机器人的节拍时间?

网友A:
找供应商

楼主:
供应商说我们条件太少,让我们自己去仿真。但是我没有企业邮箱下不了仿真软件
引用 网友A:
找供应商

网友B:
要看是哪家的机器人,还有就是仿真软件出来的结果也不是100%准确的,这里有误差是正常的,在合理范围内的误差也是合理的,比如说5%以内,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太大的误差,比如10%甚至更高,一般就接受不了了。

楼主:
库卡的机器人,官网的邮箱注册不成功,然后下载不了他们的仿真软件。不知道网上有没有破解版。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哪家的机器人,还有就是仿真软件出来的结果也不是100%准确的,这里有误差是正常的,在合理范围内的误差也是合理的,比如说5%以内,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太大的误差,比如10%甚至更高,一般就接受不了了。

网友C:
找供应商,他们说条件太少是敷衍,你把取料放料的动作行程告诉他们,就能估个大概了

网友D:
负载多重。目前用的哪款机器人

楼主:
好的,我再去试试。谢谢
引用 网友C:
找供应商,他们说条件太少是敷衍,你把取料放料的动作行程告诉他们,就能估个大概了

楼主:
负载不到3KG,但是行程有点长,臂展需要1500mm,现在选的是库卡和埃斯顿
引用 网友D:
负载多重。目前用的哪款机器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负载不到3KG,但是行程有点长,臂展需要1500mm,现在选的是库卡和埃斯顿

移动范围也不是很大,根据工艺时间以及行走路径可以估算出来
工艺步骤,上下料位置说一下

网友E:
KUKA机器人?最新版的iiQWork需要购买,但是KUKA.Sim论坛里有人发过破解版,你去机器人专区搜一下,不久前就发过。这软件难用的够可以,编程不好用,仿真还行,模拟出大致的动作路径速度,直接运行仿真就可以,软件会自己估算一个时间,或者你也可以做个循环,自己手动计时。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网友F:
KUKA机器人的优势在大负载。

网友G(2025-09-05):
有需要视觉类安全防护的点我
AI安全视觉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上料的机械手,大概流程就是从供料盘抓取材料放到固定的装配位置上就行。大概路径就是抓起物料抬起500mm高度,然后旋转180度,再降下500mm摆放。
引用 网友D:

移动范围也不是很大,根据工艺时间以及行走路径可以估算出来
工艺步骤,上下料位置说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我找了一个RoboDK这个仿真软件好用吗?我看可以试用30天。
引用 网友E:
KUKA机器人?最新版的iiQWork需要购买,但是KUKA.Sim论坛里有人发过破解版,你去机器人专区搜一下,不久前就发过。这软件难用的够可以,编程不好用,仿真还行,模拟出大致的动作路径速度,直接运行仿真就可以,软件会自己估算一个时间,或者你也可以做个循环,自己手动计时。

楼主:
不是很了解机器人厂家,第一次选。感谢建议
引用 网友F:
KUKA机器人的优势在大负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上料的机械手,大概流程就是从供料盘抓取材料放到固定的装配位置上就行。大概路径就是抓起物料抬起500mm高度,然后旋转180度,再降下500mm摆放。

这个大概时间15s左右,180°旋转速度不会快的
  • 下载积分:+5(是我冒饭了)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找了一个RoboDK这个仿真软件好用吗?我看可以试用30天。

    那个没有用过,你得自己琢磨琢磨了,刚用KUKA.Sim做了个项目,仿真是够用的,编程不太好用。你说的这个工作流程我大概估了一下,跟楼上说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般调试要求机器人下压取料再抬升,这个流程时间控制在5S左右,如果大负载的话,确实转不快,综合来说15S左右。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