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2):
各位大佬,汇川中型PLC AM400 我想加一个手脉, 现在外部编码器已接通 并能接受到脉冲数据,用的是计数器3  但这个怎么把这个高速计数器映射成轴,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有没大佬帮忙解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LAIBOLUN/article/details/145093393

我看了这个  没看明白怎么把高速计数器定义成轴

网友B:
不会啊,这个中型的操作是不是和小型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这个中型的操作是不是和小型的不一样?

是的 小型PLC和中型PLC不一样  编程软件都不一样

楼主:
已解决,需要写指令把高速计数器的数据写到自由编码器里面

网友C:
这样有始有终的帖才是好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需要写指令把高速计数器的数据写到自由编码器里面

你还可以试一下MC_GearIn指令将高速计数器跟伺服耦合,这样都不需要添加自由编码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可以试一下MC_GearIn指令将高速计数器跟伺服耦合,这样都不需要添加自由编码器轴。

  不行MC_GearIn指令不支持高速计数器,所以才要把高速计数器的值传给自由编码器,然后用MC_GearIn去耦合自由编码器和控制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