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2):
第一次用ST写
SD 16位赋值可以,32位赋值就报错了,是不是SD不支持32位赋值?请教下高手!

网友A:
你先查一下这个SD5526是啥意思

网友B:
我擦
那个不能直接赋值
你看下梯形图可以不?梯形图也不能给它这么负值  换个指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
那个不能直接赋值
你看下梯形图可以不?梯形图也不能给它这么负值  换个指令吧

SD 16位赋值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一下这个SD5526是啥意思

应该是三菱BUG

网友C:
这个是特殊寄存器在三菱里面不能像普通的“D"寄存器一样用ST直接赋值,可以试试用DMOV指令就可以

网友D:
人家都提醒你了     元件指定错误,检查元件指定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特殊寄存器在三菱里面不能像普通的“D"寄存器一样用ST直接赋值,可以试试用DMOV指令就可以

三菱BUG

32位传送只能用DMOV

网友E:
引用楼主hgz284631157于2025-09-02 21:15发表的 三菱ST编写 SD5526:UD:= 0; 报错 :
第一次用ST写
SD 16位赋值可以,32位赋值就报错了,是不是SD不支持32位赋值?请教下高手!

应该是你这边写法有问题。看看下面
IF M1060  THEN
    D1050:D:=D2000:D ;//位置
    D1052:D:=D3000:D ;//速度

END_IF;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本身sd5560是16位的数据,不能用32位的赋值法,
应该是你这边写法有问题。看看下面是32位赋值
IF M1060  THEN
    D1050:D:=D2000:D ;//位置
    D1052:D:=D3000:D ;//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这边写法有问题。看看下面
IF M1060  THEN
    D1050:D:=D2000:D ;//位置
    D1052:D:=D3000:D ;//速度

三菱软件BUG 看新版软件有没有更改

网友F:
感谢解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