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Fx3u还能加个485通讯模块吗?

楼主(2025-09-03):
如图!Fx3U有没有人加过几个通讯模块的?

网友A:
肯定不能了,232ADP跟485ADP只能选择一个!选型软件上可以配置的

网友B:
左侧不行了,加个485BD板吧

网友C:
自己会编程的 把232ADP的换成485ADP(485可以一对多通讯)。一定要有232通讯的话3U有个右侧232IF模块(还是左侧还用485),应该也可以用....
需要1个485主站,1个485从站,1个232,1个编程接口,3U可以实现吗?如果实现不了,5U可以吗?

网友D:
实在不够用 可以用个编程口一分二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485BD板加了吗
加了

网友F:
右侧可以再加

网友G:
左边最多两个通讯模块,含BD和ADP板,右边可以加8个,但是你需要看你PLC总点数是否超过258,XY任意不得超过128,就可以添加FX2N-232IF模块
请问Fx3u可以用Fx2N-232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