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4):
在使用过程中,用的汇川脉冲型 伺服,在模组上装有正负限和原点开关还有伺服电机,伺服已加滤波器和接地。现在的问题是经常烧正负限和原点开关,都是一次同时烧坏,伺服慢的时候好像没这种情况,运行快就容易烧,还有几次我用软件里的易用性调整的一键调整,让它自己识别惯量,自动调整位置环等的时候,马上就烧掉光电了,排除接错线的问题,这个百分百是干扰问题,光电都是24V电源供电的,信号接PLC上,有好几台设备都是这样的问题,现在我头都大了,这个肯定是干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光电加二极管可行不?有大佬能给点意见吗?万分感谢

网友A:
   没太明白 伺服跑的快和传感器有啥关系  脉冲的电机 限位和原点光电也接驱动器上面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半系,反正就是光电是靠近电机的,线是接PLC上的,电源24V是独立的。就是经常烧光电。

网友B:
接错线了吧?
没有接错线

网友C:
先测传感器电压吧。检查看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接线的问题。
接线没问题,电压这样量也是正常的,就是突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烧了

网友D:
强电串到弱电上了  先量伺服uvw与pe绝缘
绝缘是没问题的,肯定是干扰

网友A:
过拖链了没   会不会是拖链动的太快 中间延长线短路了
没有进拖链

网友E:
你脉冲的24V哪里取的?驱动器本体还是与传感器共用的开关电源?AC电源的PLC本体也有个24V,低压电源分开用看看
脉冲和光电用的都是同一个外部电源。

网友F:
你试一下传感器单独装一个电源看看
正常来说,传感器的损坏和电机转速是没关联的

网友G:
引用楼主macatx于2025-09-04 13:56发表的 用的汇川脉冲伺服,伺服一转得快就经常烧限位原点光电,怎么能解决? :
在使用过程中,用的汇川脉冲型 伺服,在模组上装有正负限和原点开关还有伺服电机,伺服已加滤波器和接地。现在的问题是经常烧正负限和原点开关,都是一次同时烧坏,伺服慢的时候好像没这种情况,运行快就容易烧,还有几次我用软件里的易用性调整的一键调整,让它自己识别惯量,自动调整位置环等的时候,马上就烧掉光电了,排除接错线的问题,这个百分百是干扰问题,光电都是24V电源供电的,信号接PLC上,有好几台设备都是这样的问题,现在我头都大了,这个肯定是干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光电加二极管可行不?有大佬能给点意见吗?万分感谢

应该检查接线,你这个光电和伺服转速没有关系,检查接线端子,一个个查,
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强电串到弱电上了  先量伺服uvw与pe绝缘

强电弱电分开走    间隔一点距离
可靠接地
输入输出直流电源独立
注意大感性负载通断

没有高电压串入行程开关不可能同时烧

网友H:
这个跟线路关系比较大,伺服转得再快,对传感器来说无非是触发频率比较高,传感器大多都是允许高频触发的

网友I:
串高频,保证伺服电机接地良好,电源不要加电容

网友J:
表示没见过,坐等你的最终结论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K:
汇川的伺服干扰确实是很大,复议6楼、7楼大佬意见,补充1点,楼主可以验证一下,原点和限位传感器换靠谱一点的品牌,比如IFM、SICK之类的,最次用松下的,试试看,因为理论上干扰的指示信号而已,并不影响24V供电,楼主如果解决了问题,请反馈一下,我也很好奇,是什么原因

网友L:
感应电而已,传感器线绕磁环.

网友M:
1检查接线,不要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混用,2检测接近开关极限NPN和PNP接线不一样。估计你是第一个烧的。

网友N:
我也用了很多汇川伺服,没碰到类似情况。你试下在光电电源线那里串个万用变,观察下电流,,看下是不是伺服运行的时候电流突然变大(烧光电无非是电流过大),同时也看下光电两端电压。之前有碰到过客户那里雷雨天,在打雷的时候一下坏了好大一批光电,品牌是欧姆龙的

网友O:
或许是感应电压太高了,电机线和传感器线分开穿管呢?另外伺服和电机严格接地,保证接地效果

网友P:
这个多半是电源或共地引起高压脉冲烧毁的,你可以用伺服内部电源试试,如果还是烧,那问题绝对出在布线上面。

网友Q:
搞不懂大部分公司为啥用槽型光电,这玩意我从来不用

网友R:
第1.独立光电及开关。看一下波形,是否有杂波?可以看出有干扰。还是线的问题,
弟2:排除了以后,是否是接口有问题。更换驱动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搞不懂大部分公司为啥用槽型光电,这玩意我从来不用

导轨行程和原点感应,你用什么传感器,还是直接用绝对值原点设定?

网友Q:
引用 网友S:

导轨行程和原点感应,你用什么传感器,还是直接用绝对值原点设定?

普通接近开关,从来就没遇到过坏的

网友T:
检查一下接地,应该感应电流过大,烧坏了,换个其他品牌的槽型光电吧,抗干扰冲击强一点的

网友T:
还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把容易烧传感器的那个电机外壳接地处理

网友U:
我感觉你是DC24V的电源取错位置了

网友V: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想知道你的解决办法   我以前做了两套一模一样的设备  有一台客户反馈也容易坏传感器   但另外一台的传感器用了好多年都没问题

网友W:
坐等楼主出面解答结果如何

网友X:
没烧之前。能用。不代表没有问题。把认为没有问题的东西再重新和别人确认一遍。自己搞容易刚愎自用。

网友Y(2025-12-17):
是反向电动势?或者制动器关闭时候产生的影响?

网友Z:
等待楼主更新,现在也在用汇川plc,遇到同类型问题可以借鉴参考

网友AA:
用的是不是三相电源,是的话检查一下零线。如果断零后中性点偏移,很多东西都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