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转换提示标签区域容量不足什么问题

楼主(2025-09-04):
FX5U转换提示标签区域得保留区域容量不足是什么问题,点跳转也不会跳转

网友A:
没装GX3,但根据GX2的经验,应该是自动分配区的寄存器数量不足。
你可以检查下程序需否用了大量的FB,FB内用了大量的标签(中间变量)。
解决方法:工具-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分配更多的软元件给自动分配区(注意自动分配的区间编程时不要人工调用或使用,也不要与断电保持区间之类的重复)。或减少FB所使用的标签。

网友B:
打开如图位置,在这里设定一下

网友C:
设置问题,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