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4):
BASIC通信的6041这个监控字  说是 .C这个位是BUSY  但是我发现触发定位后这个位导通一下就复位了。 根本没法当作BUSY来用
  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A:
这个不好用,我都是自己写个点来监控的。他的到位信号也不好用,我也是自己写个点监控的

网友B:
这个不是直接连接伺服的吗

网友C:
引用楼主qq172851949于2025-09-04 17:07发表的 谁知道BASIC通信的BUSY怎么用 :
BASIC通信的6041这个监控字  说是 .C这个位是BUSY  但是我发现触发定位后这个位导通一下就复位了。 根本没法当作BUSY来用
  这就很尴尬了

用.A做busy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