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的PLC上传程序有密码,有没有破解的软件呀。

楼主(2025-09-04):
RT,有个水泵一开机一直抽水,液位到了也不停,检查了液位开关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别的条件没断开导致的,现在程序读不出来没法在线监控,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A:
搞,那是必须的

网友B:
建议你检查一下输出点,

网友C:
我这也有这样的问题,一台水电站用的调速器,三菱FX5U的PLC,坏了一个输出点,生产厂家不在了,想把程序读出来改一下,结果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