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4):
现在走的是485通讯 主站不需要自己配置DCS那边写 我这边200smart做从站 现在想问的是怎么把我程序中的 Q状态做从站让dCS那边读取,有哪位大佬有这样的教程,然后我这边Q点寄存器地址如何计算
zhaoaron

网友A:
Modbus RTU
Q0.0=00001
Q8.0=00065
QQ: 2845452345

楼主:
我怎么把地址做表格给dcs直接写0001以此类推的方式,把表格给dcs人员吗

网友B:
建议你联系DCS工程师对接

网友C:
200smart很适合modbusTCP,因为自带网口,方法和modbus rtu差不多,但RTU还需要485口,而DCS一般都是以太网。

对于TCP:
你把MBUS_SERVER块做好就行了,把点位表,IP地址,给DCS就行了。
只要你MBUS_SERVER的MaxIQ写好就能访问Q的地址。
地址对应关系1-256为Q0.0-31.7地址,10101-10256为I0.0-31.7地址,对应表网上都有。

对于RTU:
modbus rtu也是一样的,MBUS_INIT块拉出来,写好,你不用做其他事。
地址和以上介绍的一样。

网友D: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2025-10-29):
你可以传V区过去,让他在那边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