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威倫通 通訊問題

楼主(2025-09-06):
不知道哪裡有問題請大大們指導一下

网友A:
看起来没有问题,你可以ping一下PLC这个IP地址看看
ping 192.168.0.20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有问题,你可以ping一下PLC这个IP地址看看
ping 192.168.0.20 -t
可是fx5u就是無法.與威倫通連上 很奇怪

网友B:
cpu属性里也要设置一下二进制通迅模式,
威纶通有一本连接手册可以看一下

网友C:
用户认证开启了的话关闭掉

网友D:
PLC以太网内置设置,应该是TCP才对吧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