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高温宕机?

楼主(2025-09-06):
近期PLC与触控屏经常断开2次,发现PLC电源模块上方比较热,关机重启后依然无法连接,再次关机,吹风降温后上电后正常连接。后实验得到柜门打开上电测温度为39左右,运转半小时后温度45左右,一个半小时后温度52左右。怕影响生产未继续实验。后外置风扇进行降温处理。请问大家三菱Q系列PLC电源模块的温度正常运转是多少,最高支持多少温度。
另外我测量了其他同型号的电源模块发现温度基本在40度左右,不会上升。是否能说明这个故障PLC的电源模块是有问题的

网友A:
考虑下电源模块容量是否够,模块电源处了给PLC用是否还接了其他元器件,检查是否有短路或元器件异常,建议是只给PLC供电,Q的PLC用在环境温度50度左右,常年不断电工作10年以上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果断更换一个电源 模块,反正电源模块才几百块钱

楼主:
今天更换了一个模块,也是温度不正常,两个小时后又当了。14个模块从CPU模块到后面6个模块灯都是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更换了一个模块,也是温度不正常,两个小时后又当了。14个模块从CPU模块到后面6个模块灯都是黑的
检查电源供电功率大小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我覺得是接線問題,是否有其他地方用到電源

楼主:
没有,就是单独供电,220V电源给PLC模块电源使用,模块电源转化成DC5V
电源供其他模块使用。大家有使用3菱Q系列的PLC吗,能不能测下你们的电源模块和CPU模块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E:
Q02H,Q01U等系列PLC设备很多,在高温车间,
车间内夏季环境温度至少在40度以上,用测温枪测量电控柜温度,能到54度以上,
电控柜铁皮外壳手摸上去很热,电控柜也是开着门.
但PLC可以稳定运行几年.
还有AB,也就是罗克韦尔的PLC,在温度50度的电控箱内,更是稳定运行好多年了.罗克韦尔的PLC,官方标的使用温度是不超过70度就没问题.

楼主:
目前,已更换模块电源,和基板。还是宕机,明天准备将开关电源更换。图片是PLC的故障码,帮忙分析下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F:
看门狗超时,啥情况

网友G(2025-10-10):
老哥解决了没,最后查到啥问题了不,学习一下

网友H:
除了发热还有其他异常的地方吗?

网友I:
壳子拆掉,用热成像枪测测。

网友J:
Q61P-A1:输入AC100-120V,输出DC5V 6A。
Q61P-A2:输入AC200-240V,输出DC5V 6A。
Q62P:输入AC100-240V,输出DC5V 3A,DC24V 0.6A。
Q63P:输入DC24V,输出DC5V 6A。
Q64P:输入AC100-120V/AC200-240V,输出DC5V 8.5A。
带的模块太多,换个大的功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