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中 如果把十六界进制的数据转换成十进制的数据

楼主:
请问下,我通过485 MODBUS RTU 读取传感器的温度、湿度!读取到的数据是十六进制的,怎么把这个数据转换成十进制的!

网友A:
截图看看数据咯,应该是ASCII转十进制吧,你看看三菱字符串处理这一部分
谢谢谭工指点
下载积分:+1(85022122)

楼主:
谢谢谭工指点,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