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6):
最近,遇到这么一件事,伺服驱动器是三菱J3系列的,伺服电机是适配于J4驱动器的,请问,
如何发现电机是适配于J4的。

网友A:
引用楼主生产技术李钢于2025-09-06 20:43发表的 关于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
最近,遇到这么一件事,伺服驱动器是三菱J3系列的,伺服电机是适配于J4驱动器的,请问,
如何发现电机是适配于J4的。

看说明书,一般都有配套的,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 qq群542424997

网友B:
    同品牌只要编码器通信方式相同,基本上选择相同功率驱动器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