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一个提升装置,用的是伺服电机,带刹车的,垂直的负载,好像负载过重了,总溜车,想问下各位师傅,用什么样的减速机合适,淘宝问了好多家,都不合适,因为速比只有1;5,太低,弄不了刹车,谢谢各位,目前用的是RV的减速机。伺服电机不想换大的,
    还有一个关于伺服使能的问题,大家做程序的时候,是不是  1电柜送电时候,使能就打开。2只有程序运转时候才打开使能。3 只有在程序里伺服动作时候才使能。对于垂直负载,减速机不带刹车,1 电柜送电就使能,驱动器和电机明显很热,爱报故障,2和3 比较好,2 程序简单,打开自动使能输出,3在程序里面可能比较乱,请师傅们赐教,谢谢!

网友A:
设备启动就使能,电机功率小了,减速比也小,电机拉不住,这是选型不当

网友B:
机械要做配重

网友C:
用伺服驱动器控制抱闸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配行星减速机

网友D:
要看你传动机构

网友E:
比较赞同1楼。伺服电机力量不够,而且自身机构应该是把结构重力所形成阻力也让伺服承担,所以初始运动,或反地心力运动时可能会报警。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改变设置所能的造成影响不大。

如果只是停机刹车问题,应该加个锁止机构会稳妥一点,简单点就是加个气缸,用气缸推出一个销将机构卡住不往下掉。
如果运行过程中还是避免不了报警发生,那换大伺服会好一点。

网友F:
电气部分抱闸要通过驱动器控制,要设置相关参数。你这种最好上电就使能,光靠电机刹车抱不住的话,那就得设计机构。参考提升机,哪怕电梯也值得参考。

网友G:
看驱动手册的时序图。

网友H:
可能机械设计有问题,一般要采用电梯类型

网友I:
RV减速机又不贵,加大减速比,纠结啥

楼主:
加大减速比,速度又慢了。电机已经是最高速了,明明就是机械设计不当,哎,

网友J:
感觉在背面用链条做个配重比较好

楼主(2025-09-10):
没法加链条啊。

网友K:
都溜车了还想啥呢,要么改传动,要么换大电机,一般情况私服配行星较多,精度速比都比较折中,只能牺牲一点速度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加大减速比,速度又慢了。电机已经是最高速了,明明就是机械设计不当,哎,

1:5减速机然后伺服电机都到了最高速了,你这升降机是要上天啊

网友L:
使用带止逆功能的减速机,一个方向运动的就可以解决这个文他了啊。

网友M:
加根拉簧试下

网友N:
拉簧换成气缸吧  看起来大气点点  ...
引用 网友M:
加根拉簧试下

网友O:
NMRV  蜗轮蜗杆减速器,不需要弄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