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Proface的高手,

楼主(2025-09-08):
问问Proface的高手,
有台GP-4402WW与FX5U,下载新建的人机程式,与5U 一联线,PLC报警ERR灯常亮。
人机提示:寄存器读取命令返回错误,错误代码:49241(C059H)。
不知道人机 哪里没有设置好。
请教大家。

网友A:
人机和PLC程序传上来问题就好排查了

网友B:
人机与PLC的通讯连接设定错误,可能原因:
1、PLC型号设定错误。
2、内置以太网通讯连接设定错误。
Good Luck~

网友C:
触摸屏里面某个寄存器读取地址超过PLC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