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9):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通讯的区别,实际运用中如何选择这两种协议

网友A:
引用楼主铁锹庄稼汉于2025-09-09 11:30发表的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通讯的区别 :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通讯的区别,实际运用中如何选择这两种协议

自由口通讯:外协员工
modbus通讯:正式员工。

网友B:
实际应用中一般根据要通讯的对象(仪表等)支持来选择

网友C:
一个正装,一个休闲装

网友D:
自由通讯协议也叫万能通讯协议,可以按照modbus的通讯格式,发出modbus一样的通信帧。它可以与Modbus通信,也可以与其他协议通信,只要按照对方协议相同的规则去发出和接收通信帧,就能互通。

你可以理解成不同的协议是不同语种的人,而自由协议是个懂得多个语种的人,面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达到沟通的目的。

网友E:
自由口就是发送数据随便编写,可以定义数据,可以不加校验,modbus通讯是标准协议,数据格式必须按照协议标准来,且必须有校验。至于选择看看和什么东西通讯了,一般设备上都写的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