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讯和modbus通讯的区别,实际运用中如何选择这两种协议

楼主(2025-09-09):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通讯的区别,实际运用中如何选择这两种协议
别人用自由 协议通过报文的形式获取整流器信息,我查看整流器 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我就 用这个协议试了一下,结果通讯不上,但执行 的一个继电器开关通讯上 了,既然整流器支持RTU我 按照 协议 在昆仑 通态中 选择对应的驱动,但是不行

网友A:
整流器 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既然支持此标准协议那肯定能通讯上,至于你所说通讯不上,原因有很多,通讯基本参数以及地址转换(16进制转10进制等),接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