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9):
不知道各位大佬是如何操作的!
我现在的做法是:在设备电控安装板上装一个接地铜排,将电源进线的PE线接入铜排,然后把PLC、伺服、开关电源等电气部件的PE接地端都接入铜排,为了保证设备金属外壳良好接地,也把金属柜体和金属门单独用PE线接入铜排,同时还在铜排上接出一根PE线夹到车间产线上安装的接地保护线上。这样设备同时就有电源插头地线接地+外接车间产线接地保护线接地两种!这样避免插座地线插口损坏接触不良 或 员工未将接地线夹到车间产线接地保护线上的风险!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接地是要求的,并不是你接了线就认为可以了的,有些设备要求的接地分三次接地,其线径和长度、埋深均有要求,且每次接地电阻不得大于4Ω,还需要实际测量接地电阻。
  • 下载积分:+2(学而不倦) 热心助人!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B:
    取决于你是甲方还是 乙方

    对于乙方来说,你别管这那的,你就看我PE接没接,电笔捣设备是不是0伏就完事了~

    对于甲方来说,他设备的PE接我这来了,我的PE是不是好的,整个车间只有一根地线栓到车间铁柱子上的,不知道行不行。
    这次来的是检测设备,据说比较精密,非要放到生产车间来,旁边一人高的大电机一跑起来,别说地线了,电话线都有感应电;怎么办?要不要重新打接地桩?叫供应商打,以后精密设备都接上面~
    万一我这边接地不良,他那边回头电到人怎么办?那他设备电到人,肯定是他设备上有没有没接地的地方,换个地方再检查一遍。
    。。。

    我还能写个千八百字的~
  • 下载积分:+2(学而不倦) 热心助人!

楼主:
    就是遇到设备到了现场反馈电人,员工同时挨着铝合金的流水线与设备金属外壳就被感应电给电了一激灵,去排查发现电源插座上的地线口接触不良,反馈给工厂电工维修,但是为了避免麻烦减少危险,又从设备接地铜排上拉了跟PE线,让员工接到拉线安装的设备接地线上。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是甲方还是 乙方

    对于乙方来说,你别管这那的,你就看我PE接没接,电笔捣设备是不是0伏就完事了~

    对于甲方来说,他设备的PE接我这来了,我的PE是不是好的,整个车间只有一根地线栓到车间铁柱子上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可行!
  • 下载积分:+2(学而不倦) 真诚感谢!

网友D:
    电源地线和工控柜屏蔽地线应该分开;个人习惯不见得对
    引用楼主学而不倦于2025-09-09 18:56发表的 关于非标设备接地问题 :
    不知道各位大佬是如何操作的!
    我现在的做法是:在设备电控安装板上装一个接地铜排,将电源进线的PE线接入铜排,然后把PLC、伺服、开关电源等电气部件的PE接地端都接入铜排,为了保证设备金属外壳良好接地,也把金属柜体和金属门单独用PE线接入铜排,同时还在铜排上接出一根PE线夹到车间产线上安装的接地保护线上。这样设备同时就有电源插头地线接地+外接车间产线接地保护线接地两种!这样避免插座地线插口损坏接触不良 或 员工未将接地线夹到车间产线接地保护线上的风险!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E:
    看客户要求,有的接地确实要做好,不然难搞哟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