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0):
最近发生一件奇怪的事,现场的300PLC带以太网343-1模块的,通过网线连接到工控机,工控机上一直正常运行着winc。突然这两天发下打开
STEP7监控程序,连接不上了。这几天里有过一次,短暂的连接上在线监控,后来就一直连接不上了。
在此之前,都是正常的。
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探讨探讨。

网友A:
看看PG/PC通讯设置里面 自动网络搜索能否找到总线站点,是否勾选了  唯一主站 .

楼主:
没找到您说的呢
lggdgd

网友B:
wincc能在线说明网络没有问题,只能是step7的设置问题了,很简单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