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型号求助

楼主(2025-09-10):
请问这个SC后缀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台没有后缀SC的,需要替代这个带后缀SC可以吗?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A:
这种一般手册没有型号,一般都是大客户定制型号,价格会比正常型号更低,不过一般都不会定制啥特殊功能,就是一个识别型号,以防货源外流。
这想知道有没有定制功能,只能找当地欧姆龙技术去问

网友B:
SC代表工程机
谢谢大佬
下载积分:+5(八零年老菜鸟)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