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0):
本人自学的爱普生,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手动-自动,或者自动打手动,轴的当前运行动作需要停下来,使用暂停指令Pause虽然可以马上停止,但是想要继续动作必须要配合Resume,但是执行这个继续指令又会把之前动作剩下的行程走完,我看到AbortMotion这个指令可以中断动作,但是会触发报警,我使用RESET还清除不了,必须要reseterror,现在想请教各位大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切换状态轴停止,然后再执行别的命令。

网友A:
在系统配置里面  有专门的外部io配置 可以继续的   也可以重来的信号

楼主:
感谢老哥,之前我这一直有BUG,一点提交就返回初始页面,你这个IO关联信号的STOP和程序上的是一样的,触发stop 还是需要start重新激活一次程序。

网友B:
从程序控制和程序执行指令里面找,你这里中断或者暂停只是在当前程序里面,你把程序退出了,他就啥都干不了。

爱普生的Xqt非常好用的,把main写在后台,里面只有任务管理和任务级别的异常处理,然后真正的工作任务用Xqt启动多线程跑在前台,即使出现了任务级别异常处理失败,外面还有一层任务管理可以兜底。

爱普生用VB写程序,基本上和标准的PC程序开发差不多,这个和搞工控的思维方式不太不一样的

但是回到你一楼的需求,讲实话,这是一个有风险的操作。因为中断操作时机器人的姿态是任意的,要确保从中断的姿态到下个姿态的运动过程中不产生干涉,这个是很困难的。真正的工业现场还是讲究确定性。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机器人有个Home位置,任何动作都从Home位置开始,但是从其他姿态到Home的路上会不会碰到东西,是不知道的。

我以前做的方式是,常规动作都验证了一遍工作位置到Home位置可以直接关节运动过去无干涉,然后一般性的异常就自己恢复过去,发生急停级别以上的事件,会禁用掉自动归位,需要人盯着机器人回到Home位置上才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