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PLC距离外部输入触点约200米,线路为1.5平方,外部输入点偶尔会导致PLC输入点不能触发的问题,不知有没什么好方法解决。

网友A:
可以用远程模块
信号衰减也可以用中继放大
方法应当是好方法,但是估计操作难度有点大,因为我的水平还是有限。

网友B:
不费劲,直接换无线传输模块,
费劲 换RVVP电缆
我们这个反馈线前一百三十米是不带屏蔽的,后接的七十米是带屏蔽的。只是中间有个接头。

网友C:
引用楼主陋室居士于2025-09-11 09:16发表的 PLC开关量外部输入线路过长输入不稳定如何解决 :
现在的情况是,PLC距离外部输入触点约200米,线路为1.5平方,外部输入点偶尔会导致PLC输入点不能触发的问题,不知有没什么好方法解决。

(线路为1.5平方)就屏这句话推断选财和布线存在问题吧!
我们开始这个线路一百多米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搬配电室增加了七十多米,从配电室到现场的PLC的反馈信号就经常出现问题,而且是几台机都是这样,所以怀疑是线路过长了。

网友D:
最好用IO扩展模块,然后走通讯。
我们水平太差了,做不了通信的哦。

网友E:
应该没啥问题
就是出了问题,而且几台机都是相同的问题。所以才想到可能是线路过长了。

网友F:
加磁环屏蔽防干扰

网友G:
给开关电源电压调一点到25V多
微信:wsxw401

网友H:
我之前在现场测试过,同一根电缆从A点出发到B点然后返回到A点(B点中继接通电缆其中两根线),在A点测量到的压降也只有2.5V,两地相距200M,电缆是2.5平方,中间没有接头,PLC接收信号没有问题。
开始我们这根电缆上控制电压是220V,由于线路过长产生感应电,后来把控制电压换成DC24V就可以了。
楼主可以更换粗的电缆,或者中间不要做接头试试。

网友H:
哦,对了。如果你的外部输入点信号是开关量(行程开关等机械触点式),我觉得问题不大,你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虚接;如果外部输入信号是传感器(NPN 或者PNP),可能会由于返回电流弱PLC无法接收,需要把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转换为开关信号。
它也是一个开关量的反馈信号。没加长线之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线路加长了几十米,就偶尔出现反馈无法触发的情况,也不是每次都会。

网友I:
使用AC220V的模块

网友J:
引用楼主陋室居士于2025-09-11 09:16发表的 PLC开关量外部输入线路过长输入不稳定如何解决 :
现在的情况是,PLC距离外部输入触点约200米,线路为1.5平方,外部输入点偶尔会导致PLC输入点不能触发的问题,不知有没什么好方法解决。

应该跟电缆粗细有关系,200m,考虑压降影响,换醋一级的电缆看看,有屏蔽的加屏蔽。,其实简单的话,加plc自带的远程模块
plc

网友K(2025-09-11):
加一个继电器。外部长线路用高电压,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再接PLC,这样转换一下
这个方法估计可以,我到时试一下。

网友L:
用两组电源和中继 把中间接线位置加上中继 线圈电源和PLC电源独立
好办法。
PLC开关量外部输入线路过长输入不稳定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