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1):
有人做过河道液压翻板系统吗,因为液压缸与栏水板都是在河道中,翻板起合不便安装限位开关,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控制翻板启闭到位停止液压缸或停止断开电磁阀

网友A:
这个问题做液压系统的有方法解决。

网友B:
这是要做水电站吗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楼主:
是的,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
是因为有水还是机构位置不方便?

防水的开关多了去了,而且这种东西很多都是用编码器做闭环控制的(编码器装轴上,器件防水+机构密封)

如果是机构不方便,那就改机构设计,直接检测不行就用间接检测,比如说在液压缸上检测活塞位置啥的

网友D:
一般液压油缸运行时,伸出或缩回运行时的压力是比较稳定的,我现在使用的大概是30-50公斤,可以在压力达到70公斤左右的压力时并保持零点几秒,认为达到端部。当然允许的压力得高于70,如75公斤。

网友E:
引用楼主wangfuwang于2025-09-11 22:16发表的 液压控制系统 :
有人做过河道液压翻板系统吗,因为液压缸与栏水板都是在河道中,翻板起合不便安装限位开关,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控制翻板启闭到位停止液压缸或停止断开电磁阀

有防水接近开关可以了解下,
plc

网友F:
用于水下的磁性开关 不可以吗?
永远年轻

网友G:
用伺服液压旋转缸可以正反转的那种,来做方便得很,不要限位。

网友H:
液压控制系统是不是有专门的理论知识,感觉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I:
用压力传感器试试

网友J:
引用楼主wangfuwang于2025-09-11 22:16发表的 液压控制系统 :
有人做过河道液压翻板系统吗,因为液压缸与栏水板都是在河道中,翻板起合不便安装限位开关,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控制翻板启闭到位停止液压缸或停止断开电磁阀

放水下超级的麻烦,维修也不方便,能放上面绝对不要放水下,宁愿机械设计上多构思一下

网友K:
用做编码器做位置反馈 如果不好安装的话 可以试试拉绳式的位移传感器 在液压翻板车上应用很多
下载积分:+3(eaglesence) 感谢分享!好思路
旋转编码器

网友L(2025-10-11):
机械结构上做些改进,也许更合理
深耕技术

网友I:
用个编码码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M:
液压系统压力值设定就好,开关时压力压力值,开闭到位时保压值设定,到值开关到位确定,停止开关停泵就可以了,液的这类式工艺用过不少,都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