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2):
D0是湿度,D2是温度,本来我想的是把780和287先转换成浮点数,在除下转换成想要的数值

网友A:
可以把实际仪表数值也上传上来,这样提问问题孔子蒙蔽,孟子也蒙蔽
谢谢指导
  • 下载积分:+1(85022122)
  • 努力学习

网友B:
           这个除法对吗
    我错了大佬,学艺不精惭愧啊
  • 下载积分:+1(85022122)

网友A:
    感觉应该不用转换,触摸屏就使用16位整数的格式,带一位小数点的
  • 下载积分:+1(85022122)
  • 努力学习

网友A:
    或者这样
    大佬给您跪谢了,对您致以最从高的敬意!
  • 下载积分:+1(85022122)
  • 努力学习

楼主:
    感谢工控人家诸位大佬的指导!很多时候就这这样不起眼的问题会把人整崩溃!谢谢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