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安装失败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9-13):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安装失败是什么问题,还有V20怎么没有离线帮助文档了?
描述:v20安装失败日志

网友A:
OS: Microsoft Windows 10 专业版 - Professional, 64-bit, build 19045,你这个电脑系统装不了TIA V20,需要WIN10 专业版22H2以上版本或者WIN10 企业版22H2等,先重装最新版电脑系统吧!!!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