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关于FR-F820-00340(5.5KW)变频器

楼主(2025-09-15):
各位大佬,现在我用一个三菱的5.5KW变频器带一个5.5KW风机,我想0-30HZ加速度为10S-20S都可以,但是30-40HZ这个区间需要尽变频器能力拉到最快,但是三菱好像没有内置“根据当前运行频率实时改变加减速时间”功能。
目前只在说明书中找到“设定多个加减速时间”,但是好像需要一个(RT)信号输入到变频器。
还请各位大佬出出招。

网友A:
参照说明书试一试

网友A:
Pr.791、Pr.792,我看Pr7 和Pr44 加速时间最大也满足不了20-30S时间,试一试Pr7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791、Pr.792,我看Pr7 和Pr44 加速时间最大也满足不了20-30S时间,试一试Pr791
感谢回复,现场无法添加RT信号了,791需要RT信号,147应该就是和我之前用过的实时更改加减速时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