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2E-N 加模拟量模块CP1W-ADB21

楼主(2025-09-15):
求助各位大佬 CP2E-N加了这个模块CP1W-ADB21 采集不到数据 跟客服也沟通了半天 串口也设置过了 都不行 模块都换两个全新的了

网友A:
模拟量模块走通信?欧姆龙现在都这么糊弄了?真是不思进取啊。。。
fa.omron.com.cn/
↑拼接下面↓
data_pdf/mnu/cp2e%20cpu_w614-cn5-04.pdf?id=3777
上面这个文件的第17章,特别注意监控一下系统寄存器区域,Axxx里面,有模块状态指示位
另外,有没有可能,你那边没有输出?但是没输出一般也不会是0啊,多少有点跳动的。。。
最后有例程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