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5):
4kw长度200~300米,220v,需要多大的电缆,厂里布线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网友A:
一般220V都有230V吧,2.5能用,
只有220V,4最好
微信:wsxw401

楼主:
压降问题需要考虑吗?我看2.5平能用吗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网友B:
需要计算长度过长而产生的压降,还有负载是荣幸负载还是阻性负载。4平方可以考虑。如果不差钱,6平方是没问题的。

网友C:
2.5平方足够,必须留有余量。

楼主:
阻性负载,100米以内长度是2.5,考虑长度增加了感觉4平方也够了
引用 网友B:
需要计算长度过长而产生的压降,还有负载是荣幸负载还是阻性负载。4平方可以考虑。如果不差钱,6平方是没问题的。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楼主:
对,好像是实际测量电压是比220要高的,保险起见还是4平方吧
引用 网友A:
一般220V都有230V吧,2.5能用,
只有220V,4最好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楼主:
那还是上4平方
引用 网友C:
2.5平方足够,必须留有余量。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网友D:
最少要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