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6):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我重新卸载安装了一遍,打开软件还是出现这种问题,是缺少什么文件了吗 应该怎么弄

网友A:
卸载软件卸载重新安装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软件卸载重新安装试试

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WIN系统重新安装,然后在安装欧姆龙软件。不要安装错了。

QQ9803477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系统重新安装,然后在安装欧姆龙软件。不要安装错了。

重装系统吗?

网友C:
是不是没卸载干净  用欧姆龙官方卸载软件 卸载 试试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卸载干净  用欧姆龙官方卸载软件 卸载 试试

用的就是欧姆龙官方软件卸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吗?

是的,所有卸载都不可能卸载干净的,只有重新安装系统,打好补丁,在安装欧姆龙软件,这样可以彻底解决软件所有问题。

QQ980347789

网友D:
引用楼主我是脑残于2025-09-16 08:42发表的 欧姆龙CX-program软件这是什么问题?? :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我重新卸载安装了一遍,打开软件还是出现这种问题,是缺少什么文件了吗 应该怎么弄

借楼同问,能不能使用?

网友E:
在线升级

网友F:
我之前安装了精简版的就是这样的状态,后面是安装了9.8版最新的解决了。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C:
你可以去看看 这个 卸载看看  重装系统比较麻烦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2133.html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G:
winxp可以装绿色版,win7及以上不能装,只能装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