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9-17):
哪位老哥能给一份RJ71EIP91的手册啊,三菱官网只搜到了他的软件,电话三菱官方,他们不提供这个模块的服务。

网友A:
这个模块三菱代理能给你设定和使用方法。

网友B:
J71EIP91 模組的設定主要是在三菱的 PLC 編程軟體中進行,您需要先將模組插入到 PLC 的設定畫面中,然後在模組參數設定中調整其 IP 位址與子網路遮罩等連線參數,並選擇適當的連線模式(如輸入僅限)來完成設定,以確保模組能正確在 EtherNet/IP 網路上運作。
設定步驟:
打開 PLC 編程軟體:啟動三菱的編程軟體,例如 MELSOFT IQ Works。
插入模組:在導航視窗中找到 EtherNet/IP 裝置,選擇您的 RJ71EIP91 模組,並將其插入到 PLC 的配置中。
設定模組參數:
展開「模組參數」,找到並雙擊剛加入的 RJ71EIP91 參數設定項目。
在「基本設定」中,展開「自身模式設定」,然後雙擊「IP 位址」旁的空白處。
在彈出的 IP 位址設定視窗中,設定模組的 IP 位址和子網路遮罩,然後點擊「確定」。
設定連線參數:
進入「連線」標籤頁,按下「新增」按鈕。
選擇「僅輸入」(Input Only) 連線模式。
如果需要,請移除預設的「獨佔所有者」(Exclusive Owner) 設定。
完成設定:確認所有參數設定無誤後,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感谢指导
引用 网友B:
J71EIP91 模組的設定主要是在三菱的 PLC 編程軟體中進行,您需要先將模組插入到 PLC 的設定畫面中,然後在模組參數設定中調整其 IP 位址與子網路遮罩等連線參數,並選擇適當的連線模式(如輸入僅限)來完成設定,以確保模組能正確在 EtherNet/IP 網路上運作。
設定步驟:
打開 PLC 編程軟體:啟動三菱的編程軟體,例如 MELSOFT IQ Works。
插入模組:在導航視窗中找到 EtherNet/IP 裝置,選擇您的 RJ71EIP91 模組,並將其插入到 PLC 的配置中。
設定模組參數: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是的 得找代理,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三菱代理能给你设定和使用方法。

网友C:
官网资料
MELSEC iQ-R EtherNet/IP网络接口模块 用户手册 入门篇
MELSEC iQ-R EtherNet/IP网络接口模块 用户手册 应用篇

这个模块主要是有个FB库,要找代理商要。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感谢版主答复,这两个资料国内的官网没找到,还是从日本官网找了
引用 网友C:
官网资料
MELSEC iQ-R EtherNet/IP网络接口模块 用户手册 入门篇
MELSEC iQ-R EtherNet/IP网络接口模块 用户手册 应用篇

这个模块主要是有个FB库,要找代理商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答复,这两个资料国内的官网没找到,还是从日本官网找了

国内官网就有啊

网友E:
论坛有人说过,你只要按照那个截图配置一下就行,其它什么都不要
天朝P民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是的  感谢回复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人说过,你只要按照那个截图配置一下就行,其它什么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