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8):
AN    I    126.1
      JC    M014
      S     DB10.DBX   86.4
M014: NOP   0

各位大神,本人对西门子的程序不熟悉,烦请 哪位给解释一下以上程序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I126.1 ON 时,置位DB10.DBX86.4;
I126.1 OFF 时,跳转到M014处,不执行置位DB10.DBX86.4。

楼主:
感谢sjm213,谢谢您的帮助。
lggdgd

网友B:
这样简单的程序也用语句表!不应该啊!!!!用梯形图不好吗?

网友C:
意思是这样的:
  • 下载积分:+1(卓立机电)
    bnnyygy

网友D:
    这是西门子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程序代码,功能是根据输入信号的状态控制数据块中某一位的置位,以下是逐行解析:
    AN I 126.1
    含义:对输入点 I 126.1 进行 “与非” 逻辑运算(即判断 I 126.1 是否为 “0”)。
    JC M014
    含义:若上一步的运算结果为 “1”(即 I 126.1 为 “0”),则跳转到标签 “M014” 对应的程序段。
    S DB10.DBX 86.4
    含义:若未发生跳转(即 I 126.1 为 “1”),则将数据块 DB10 中第 86 字节的第 4 位(DB10.DBX 86.4)置为 “1”。
    M014: NOP 0
    含义:标签 “M014” 对应的空操作指令(程序执行到此处无动作)。
    程序逻辑总结:当输入点 I 126.1 为 “1” 时,置位 DB10.DBX 86.4;当 I 126.1 为 “0” 时,不执行置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