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请问下有没有类似三菱那种时间对比指令

楼主(2025-09-18):
请问 下smart200 有没有类似三菱TCMP这种时钟对比指令,比如说9:20分——12点30分这个时间段内导通一个水泵,9:20和12点30分这两个时间要做到触摸屏上随时可以设置

网友A:
没有直接可用的,需要转换(读取到的实时时钟为BCD码)+组合比较,可以自行写个带参子程序。
谢谢您了
下载积分:+1(85022122)
QQ: 284545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