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专家帮忙看下,这个触摸屏怎么突然报警了,今天开始的。 用了5年了,之前都好好的。 首先声明,并没有拖欠任何款项。请大家帮忙看下啥问题,大概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写程序的留一手防止不结尾款的,不知道什么情况意外触发这个程序,可能这块程序出BUG了。
请问这是PLC里程序段触发的吗? 还是触摸屏直接可以设置的。谢谢

网友B:
这应该是厂家做了锁机程序,只能联系厂家解除的
谢谢答复。 请问一般是PLC里面程序触发的,还是触摸屏里设置的?

楼主:
请问是触摸屏的里面设置的,还是PLC的程序段里面触发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触摸屏的里面设置的,还是PLC的程序段里面触发的?谢谢

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触摸屏的里面设置的,还是PLC的程序段里面触发的?谢谢

KTP的屏不能写脚本功能,估计是PLC触发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是PLC程序内设定的,如果有源程序可以查看一下,也可以直接根据触摸屏程序中出发的点位去PLC程序内找到这个点,然后优化掉,因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没有欠款,源程序应该会有的吧)。

网友F:
没有欠款,联系厂家

网友G:
應該是廠家PLC發出的

网友H:
这个应该是厂家 写了锁机程序  如果没有欠款就给厂家打电话  叫他们解除就好!
我们公司以前也遇到过  直接联系厂家解除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I:
试试把触摸屏的时间或者PLC的时间修改一下

网友J:
首先这个和西门子无关,是程序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