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9):
eplan双击弹出Futher information in the log file:C:\User\Public\EPLAN\Electric P8\EpIlog.eldb,无法使用什么回事啊?

网友A:
在使用EPLAN时,如果遇到报错信息“further information in the log file”,通常意味着需要查看日志文件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解决方法。

示例

Error: further information in the log file
复制
检查日志文件

首先,打开EPLAN的日志文件,查看具体的错误信息。日志文件通常位于EPLAN安装目录下的Logs文件夹中。

常见解决方法

1. 数据库记录丢失

如果日志文件中显示数据库记录丢失,可以尝试删除EPLAN的配置文件,然后重新启动EPLAN。

C:\Users\Public\EPLAN\Settings\Electric P8\2.6.3\x64\Cfg
复制
删除该目录下的可删除文件,然后重新启动EPLAN。

2. 系统更新导致问题

有时,系统更新可能会导致EPLAN无法正常启动。可以尝试恢复EPLAN的出厂设置,但请注意,这会删除所有个人设置。

C:\Program Files\EPLAN\Electric P8\2.9.4\Bin\ELogFileConfigToolu.exe
复制
运行上述工具,根据安装版本选择对应路径进行恢复。

3. 安装或授权失败

确保在安装EPLAN之前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以避免安装过程中被误认为是病毒而导致失败。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有效解决EPLAN报错“further information in the log file”的问题。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建议联系EPLAN技术支持获取进一步帮助。

要学会百度,不要动不动就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