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9):
大家好,本人刚刚接触程序这块,现在手里搞到一个程序,自己研究,但是程序里的通讯与我买的变频器不是一个牌子的,现在自己研究通讯不上,想请大家帮帮忙。我买的是SMART200  ST60 PLC,变频器的说明书在下方,我想要实现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还想要读取变频器的输出转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Tts8N5vfyDj5ryDM1RBRQ
提取码:1234

网友A:
可以的,启停通过端子,调速和读取输出转速通过通讯。看一下附录的通讯协议,编写smart PLC的modbus rtu程序轮询读取。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启停通过端子,调速和读取输出转速通过通讯。看一下附录的通讯协议,编写smart PLC的modbus rtu程序轮询读取。

我想的是全部用通讯控制,问题是这个16进制的算法搞不明白,不知道要怎么算

网友B:
1查出相应功能寄存器地址,在电脑用串口助手与变频器通信成功。
2编写轮询程序。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查出相应功能寄存器地址,在电脑用串口助手与变频器通信成功。
2编写轮询程序。

我就是连变频器相应的地址都不知道怎么找啊,太难了。

网友C:
对应相应的变频器说明书来

TEL-  19290606....
EMAIL- yeazh.888@163.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全部用通讯控制,问题是这个16进制的算法搞不明白,不知道要怎么算
那你多去看看视频  这样的视频很多  要想搞modbus通讯  就得要对进制了解  或运算

TEL-  19290606....
EMAIL- yeazh.888@163.com

网友B:
想学习的就先搞清楚modbus相关规则,只想快捷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找人代写算了
QQ: 2845452345

网友D:
modscan连接一下
40001之类的地址
不同品牌不一样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yanwu001

网友E:
通讯参数在H0组。
地址就在H0-02  ,默认值是1啊。地址不是16位的吧。

网友F:
153页开始,能找到寄存器地址,
16位地址换算,换算的数值+1,在最前面加4,如十六位地址6200换算成十进制后=25088,最终地址425089,
也是初学,有不对的请指教